台式机 9不9 蓝 屏 该排除的都试过了 还是不可以

楼主(2014-09-12):
今天接到一台 台式机 9不9会蓝屏 系统也装了 还是不可以 内存也换了 显卡也换了 还是 用下就 蓝 那个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谢谢了
显卡

网友:
蓝屏原因太多。好一点的法就是:排出软件后,集中在主板上,你先选好一套硬盘,内存,显卡在别机上试好没问题,再放到原因板上如不蓝屏那就换电源,如乃蓝屏,那主板。

网友:
排除法!先外设,硬盘,光驱,CPU,内存,再就是主板问题!多替换下!看你什么主板了!

网友:
蓝屏 不好搞 可以用示波器打下 波形 没有的话 只能外设开始一个个的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