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60掉电

楼主(2014-09-12):
刚开始电流到1.0左右掉电,后来放了一下电,到0.8左右就掉电了,没休过掉电的板,不知道怎么个思路

网友:
打一下值有没有短路的,然后技内存看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相对不好修 0.8掉电  测下电压都出来了不 ?有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
换CPU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