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富士康] N15235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4-09-12):
开机不通电,测试开关针有5V PCIE B10针3.3V  晶振一边是0.42v  一边是0.189v  换了晶振不行   连晶振的那电容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看一下南桥供电是不是满足,最好用示波器看晶振有没有起振。如果供电正常,看一下IO的几个重要针脚在开机瞬间有没有电压跳变。具体要看你的io型号

网友A:
要看有没起振!再就是待机电压!,IO上的高低高跳变!你需要时说什么型号的Io

网友:
你看下这个板的南桥是否是威盛的呢。。。如果是的话那就查下南桥的待机条件如果满足的话那就直接换南桥行了

网友:
查5个待机条件3个触发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有没起振!再就是待机电压!,IO上的高低高跳变!你需要时说什么型号的Io

IO是it8772e    要测量那几个脚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