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维修

楼主(2014-09-12):
笔记本掉电原因

我把一年来整理的故障思路给你吧。希望对你有帮助

掉电综述:

A

系统运行中掉电:温控电路(

CPU/GPU/EC/SB/IO

、散热

触发瞬间掉电:短路过流(电容、

MOS

管、

IC

用烧机法一开始要低于额定电压。

C

元器件由于虚焊造成的掉电:从信号入手,

(电源管理

IC

、储能电感、电容、

D  PWM

电源

IC:

示波器测量可疑电压的波形,看是否过压还是欠压。

开机掉电排除:

按键上是否有稳定的电压、

供电、

温控、

CPU

本身、

COMS

放电、

北桥、显卡、内存、

0.8

0.9A

考虑北桥、显卡、内存,测电感的对地阻值,各个供电电感

有无电压产生出来,附近的大滤波电容是否有纯净的波形。

电流上升后瞬间掉电:有部分电路没有工作,没装

CPU

或假负载,短路

0.3

A

掉电,可能是有电压没出来,如果各路电压瞬间都有,查

PG

信号。有可

能是因为保护隔离电路的

MOS

G

极没完全导通,

而导致公共点电压负载能力不够,

而不

产生电压。

开机有规律掉电:

A

:温控(可以通过直接短接

CPU

温控中的

H_THERMDA

H_THERMDC

来去保护)

供电电压不良引起保护

(

偏高或偏低

)C:

供电节流保护

(测

ILIM

引脚电压是否正常)

触发掉电基本有

种可能:电路保护、有部分电压没有出来。

. \& X; L) o, W% ?5

{4 V' }

电路保护时,电流一般会回到

0.00A

,并且连待机的

3V 5V

都会没有

不能再次触发。

触发电流有跳变,电源指示灯亮几秒后熄灭,待机回到

0.01A

,可以反复的再次触发,说明

不是板子保护,而是有电压没起来!

关机,或在系统里安装软件就关机,在系统里不安装软件正常使用,重

做南桥,或加焊。

进系统几十分钟左右就掉电,考虑散热外还应当考虑

CPU

供电和

CPU

CPU

刚进系统进度条就掉电,可能是系统问题或

CPU

供电问题

待机正常,按开机键跑一会掉电,不能再次触发,须拔电重开才能触发是保护了

(有短路或温控)

每次到系统进度条就断电,排除系统驱动的问题后,首先要考虑北桥(调用显示

和内存资源较多)

,也不排除南桥和其他设备

一运行程序就掉电:北桥与

CPU

外核供电电容滤波不良

显示

LOGO

时断电,风扇转速过快导致电流过大,主板负载不起

不定时掉电可能是待机键有问题

掉电或不能启动先观察导热膏是否干枯导热垫是否完好

IBM R50E

不插硬盘的情况正常插上硬盘刚到

LOGO

画面就掉了,

重启一样,

断掉,

换硬盘

--

测硬盘供电

--

测硬盘接口的对地阻值

--

测南桥供电

--

查各大电压

--cpu

供电

--

焊更换南桥

--

发现待机的时候硬盘指示灯一直是亮的换下

PMH

,更换后机器正常(时序不

正常)

DELL

机器掉电有很多种,不过

CPU

也会掉电,内存不过也会掉电。

D610

因没

CPU

内核电压会掉电。

DELL

只有过了显卡才会不掉电,显卡附近的电压为

1.2V

,低了

就可能不启动

旭日

待机

0.06A

按开机键瞬间掉电,电流为

0.08A,

结果是补焊

CPU

供电芯

片搞定。

网友:
这样的排版,让修友们咋读。

网友:
眼都看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