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原件?

楼主(2014-09-12):
有一电源自动逆变充电器,可以把220v电压变成12v充电,也可以把12v电瓶的电压变成220v,可是不知道这些电子原件是什么?具体的参数是多少?请教各位朋友指教一下?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请看原件图

网友:
刚才不知道图片如何上传,请大家谅解。

网友:
这个骨灰级的3055管子,我曾经玩过电鱼的机器,自己设计改装升压逆变器电鱼,效果超好,能把10斤的大黑鱼电翻起来,想想就过瘾。。。

网友:
大功率三极管!国产的3DD系列。

网友:
那上面有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