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V星MS-7715 VER:1.1 870-C45 V2 不通电

楼主(2014-09-12):
V星MS-7715  VER:1.1   870-C45 V2  主板一块,不通电。

步骤如下测试:

1:测开关有5伏电压,按有跳变。

2:COMS电池正极有2.6伏左右。

3:JABT1跳线帽,也就是COMS放电跳线帽有3.3伏。

4:南桥的32.768晶振两脚有一定的压差。

5:南桥待机电压3VSB为0.9伏,不对,正常的一定要为3.3伏。

6:问题找到了,找来图纸一查,是这个UP7706待机芯片坏了,没有UP7706这配件,咋整呀?难道就放弃,不就是一个待机3.3伏吗?找个稳压1117给它改上去,搞定,下面看图吧。
注:我这1117不是可调的,是直接稳压3.3伏的,看到上面标有3.3了吗。

7:开机,关机,重启,拷机,换上去的1117,都不发热,正常交货,收钱。

下面这个图就是在迅维远程公开课截的图,想学的话就下载看吧,里面讲得很详细的。新手可以学学。

下面这个网盘地址就是

20140604主板公开课-供电电路维修.exe
点击下载

MS-7715 VER10图纸.rar

MS-7715 VER1.1 870-C45 V2 的BIOS.rar

网友:
很好 不错 楼主 技术高

网友:
看起来 很简单,实际上很厉害啊,,,支持楼主

网友:
改电路的都是高手,继续支持

网友:
楼主最近跟3。3V干上了!刚看完你的飞线3。3V的贴子,

网友A:
你是这么知道这里的3.3V不正常,思路都没说清楚,直接就知道了吗,这也太直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么知道这里的3.3V不正常,思路都没说清楚,直接就知道了吗,这也太直接了吧。

南桥3VSB待机只有0.9伏,正常一定是3.3伏的,看来你没有认真看贴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桥3VSB待机只有0.9伏,正常一定是3.3伏的,看来你没有认真看贴呀。

我晕你刚才没有写南桥好不,,呵呵,是你改过来了。刚才你只说3.3V只有0.9V,没有写南桥待机,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你刚才没有写南桥好不,,呵呵,是你改过来了。刚才你只说3.3V只有0.9V,没有写南桥待机,哎。

我说的是3VSB,懂一点电路的人都知道是南桥待机,没想到你不懂,好啦,我现在说得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这么知道这里的3.3V不正常,思路都没说清楚,直接就知道了吗,这也太直接了吧。

这里的3.3V不正常楼主是按照主板南桥待机工作条件来查才知道的。

网友C:
楼主这里改的1117是可调输出类型的吗?这里1117 ADJ电压调节脚是不是要连接UP7706 7脚反馈端相连的串联分压电阻才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里改的1117是可调输出类型的吗?这里1117 ADJ电压调节脚是不是要连接UP7706 7脚反馈端相连的串联分压 ...

我的1117不是可调的,可调的用起来有点麻烦,所以用直接稳压的,没看到上面直接标注了3.3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1117不是可调的,可调的用起来有点麻烦,所以用直接稳压的,没看到上面直接标注了3.3吗???

可直接稳压的1117应该可以直接飞线连接对应UP7706待机芯片相连焊盘的第3和6引脚就行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基本都是秒杀啊。

网友:
V星现在的主板老是喜欢这个UP7706坏了

网友:
这块板子楼主修的很好

网友D:
楼主这种直接5v转3.3v的稳压管哪里有得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种直接5v转3.3v的稳压管哪里有得搞的

X宝上有卖,显示器的驱动板上也有得拆。

网友:
楼主电路理论很强

网友:
这个改 来有一定的风显的

网友E:
楼主思维灵活,非常好的一例改电路维修,值得学习,还没改过电路呢,117的第二脚你是刮的板子还是从5脚连线过来的呀?

网友:
上次有个华硕M4N68M主板也是开关针没有电压  也是5V转3。3V的管子有问题  但是那个管子是5脚  本来想改看看5脚就没有下手    最后卖了一块主板   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维灵活,非常好的一例改电路维修,值得学习,还没改过电路呢,117的第二脚你是刮的板子还是从5脚连线过来 ...

刮板来的更方便,也好焊些。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知 道这样改会不会稳定

网友:
不知咋搞,所以来看看!有点收获1

网友:
高手啊!改电路现在我还不太敢

网友:
楼主技术好  学习了

网友:
都是高手,继续支持,理论很强

网友:
楼主方法给了我们很多启发,当遇到没有相同配件的情况,有时可以就地取材

网友:
里面还有数据恢复的公开课啊,哈哈,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是高手,思路不错

网友:
楼主牛逼!改电路,技术一流,学习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修啊。

网友:
板子原来的远程唤醒功能经楼主这么一改失效了,好在很少用此功能。

网友:
所以大家以后用1117要注意看是ADJ的还是稳压的哦

网友:
路过的学习了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