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0D108大电容

楼主(2014-09-12):
NEC 0D108大电容参数是多少?用多大的代换?

网友:
一般情况下   nec大电容 直接用4个330的有极性电容带环即可!

网友:
最好用6个电容,6个比较稳定

网友:
最好用原装的,下次坏了还来找你

网友:
  哪有那摩多原装的给你换 还是改的实惠

网友:
加4个330大电容就行

网友:
2V 1000UF  330uf 最少4颗换上

网友:
这个叫芯片级维修了吧,呵呵

网友(2014-12-14):
这个大电容是改良的吗?也容易坏吗?

网友(2015-10-28):
不知道能不能用OE128代用?????

网友(2016-03-08):
这个电容质量怎样,有没谁修过,容易出问题吗?

网友(2016-10-30):
这个正方形的大电容也会出问题吗?长方形的大电容就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使用6个330黑色电容可以代换nec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