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TFT22W90PS 雷击后修复重启

楼主(2014-09-12):
一AOC TFT22W90PS+ 型号710V,板号是715G2101-2,雷击无电,拆开后,换保险,IC,开关管,开关管用K2761代换,开关管S极的电阻R941不知大小,用10欧电阻代换,上电测量12V,5V都有了,正常,接驱动板,连屏线,上电试机,发现屏幕亮一下,出现AOC的LOGO后,就黑了,然后又重新出现。。。反复重启,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看下。。。。能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吗,是那个电阻的问题吗,如有电路图请赐之。。。。

网友:
电阻R941是大个的还是贴片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s极一般都是通过一个0.2左右的电阻接地

网友:
雷击的机器一般电源芯片和程序容易出问题,昨天修一台雷击显示器接主板5V电源输出2.6v不接5V正常,换EA1530后正常。TEA1530和LD7575雷击后经常出问题。

网友:
R941不是贴片,是大的那个。。。。电源IC是7575PS.........

网友:
r941用大了,换成0.2几的

网友:
R941选值过大了!引起电源过流误保护。用个0.5欧的。

网友:
电阻选大了,0.22欧的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碰到

网友:
S极的电阻R941不知大小,用10欧电阻代换

网友:
R941选值过大了!引起电源过流误保护。用个0.37欧的。

网友:
哦???是吗,谢谢主。。。。。。我一会试下。。

网友:
好了么 你换上那个 好了的话 说一下

网友:
哎,这破电阻好难找呀,还没找到呢

网友:
电路保护了,查反馈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我在一个别的板上拆了一个0.22欧的电阻,装上了,好了。。。。不在重启了,出现了无信号的显示。。。。。。谢谢大家,来个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