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陷入困境!

楼主(2014-09-12):
    还是昨天那台Y470,今天又有新的问题产生,先问下ENTRIP1和ENTRIP2的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第二个问题是,PQ406的2脚只有3.4v,它的1脚0。6V,感觉不太正常,PQ406分压应该要5点几伏才对,分压的电压低这么多,我量了下两个分压电阻一个100K,一个32K,那也应该输出4点多伏才对啊。另外就是PC421这个电容,拆掉之后才产生电压,不拆的话好像不能分压。拆掉之后,电流变为0。03,不拆的时候为0。015,难道有短路??还有就是拆掉电容之后,5V出来了,3V没有,量了下,3V的BOOT2脚没有电压。现在不知道如何修了,求思路?另外ENTRIP1和ENTRIP2一个是1。1V,另外一个1。5V。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

网友A:
一看你就是新手,去迅维网实地培顺吧。没有理论基础直接实习没有用的,就等于起房子没打基层。别浪费时间了。我是过来人,你不相信我的话等过2年你还是没长进的。到时你就明白我的话了

网友B:
这两个开启应该正常是3.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就是新手,去迅维网实地培顺吧。没有理论基础直接实习没有用的,就等于起房子没打基层。别浪费时间了 ...

那你解释给我听听啊。看看迅维的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解释给我听听啊。看看迅维的实力

我不做解释,我也不是迅维出来的。只是看到迅维学员发的帖子大多数都蛮有水平的。并不是我在打广告。你可以自己多关注下学员的帖子呀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28406-1-1.html   这个帖子希望对你有用  ENTRIP1和ENTRIP2这2个电压必须为高 悬空应该都可以 悬空即为高 根据图纸上面是VS通过公共点分压来拉低vl     使ENTRIP1和ENTRIP     2  个MOS管截止

网友:
你想知道ENTRIP1和ENTRIP2具体多少V那叫要看芯片的PDF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开启应该正常是3.3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
0.5到2V之间

网友D:
ENTRIP1 ENTRIP2电压应该在1V左右  1.2 1.6的常见 而且1和2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D:
我帮你分析一下为啥没有3 5V: 1,3 5V有无短路 没有短接着测2,16脚电压19V是否到位 有19V接着测 3,3和4脚的基准电压2V是否出来  有的话接着测 4, 13脚的线性电压开启信号是否到位 9V吧  5,8和17脚的VREG3 5线性3 5V电压是否出来 有的话接着测  6, 1和6脚的开启1V左右的电压是否有 都正常的话待机电感PL402 PL401的3 5V就应该出来了!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机器很大可能出在8和17脚的线性电压短路,也就是说EC坏了

网友:
开启信号一般是高电平  基本都是3.3吧

网友:
两个必须是3.3V。没出来的测测阻值,跑电路,也可能是后继短路

网友:
0。6v正常

网友:
我想学习,看不懂啊!

网友:
如果是0V就肯定不正常,被拉低了,正常应该是一点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TRIP1 ENTRIP2电压应该在1V左右  1.2 1.6的常见 而且1和2的电压也不一样

一个1V另一个1.5v,不知道正常不,如正常,那为什么还不出电压呢?其它条件都已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帮你分析一下为啥没有3 5V: 1,3 5V有无短路 没有短接着测2,16脚电压19V是否到位 有19V接着测 3,3和4脚的 ...

线性电压已出来了,基准也对,ENTRIP一个1V另一个1。5V,感觉3,5V电感后面有短路,但是烧不出来,5V电感输出电压偏低,只有3.6左右,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就是电压很不稳定,对了,CPU脚座那里有“吱吱的声音。估计这个板摔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机器很大可能出在8和17脚的线性电压短路,也就是说EC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线性电压正常的啊。不过待机好像高了点,断3V电感待机正常了。

网友:
你把pu201拆了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这么说呢,线性电压正常的啊。不过待机好像高了点,断3V电感待机正常了。

3 5V对地阻值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