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如何判断手机是否一体屏??

楼主(2014-09-12):
请问一下大家,都是如何快速的判定
手机
是否一体屏???现在的
手机维修
,换屏占了很大的一个量,约有百分之六十了。。。
手机

网友:
要是不懂的话,我就是先上网查一下拆机,就可以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还有多用淘宝,比如查XXXXX机子的屏,就会出山来了,有什么样的屏(内外屏,三重屏,一体屏??)

网友:
平时多积累资料,上百度!看论谈。

网友:
快速判断的方法就是轻压手机屏幕 看有无变色 不变色者为一体屏(外屏玻璃和液晶中间填充胶 可以防止水灰尘等的进入 液晶屏的抗压抗摔能力也大大提高 )

网友:
三体的是哪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