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大伙帮帮忙来看看

楼主(2014-09-12):
有明基的显示器型号是Fp567 电源板 有两个电容鼓包了 我换上了 可是电源板就是没有12付 5付 这是那块坏了?  保险  大滤波  开关管都有电   本人搞得头都大了 哪位大师来看看帮个忙   本人qq  1208337511

网友:
看看有无短路,查查供电芯片,

网友:
来看了,不过我不懂的。哈哈

网友A:
开关管要是没坏!换1200ap就好了!

网友B:
近来好多提问题的不描述清楚的,都不知道怎么搞,一块电源板起码得测下高压,什么管理芯片啊

网友:
也没有图纸呀,电源板没这么复杂耐心一点会有结果的。

网友:
哎!看到电容坏 不一定只是电容坏  电源板部分也有坏的

网友C:
输出整流二极管短路没?负载短路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整流二极管短路没?负载短路没?

怎么测?  我刚学的  教教我呗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开关管要是没坏!换1200ap就好了!

开关管 没坏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没电

网友E:
把电源管理芯片的测量值报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近来好多提问题的不描述清楚的,都不知道怎么搞,一块电源板起码得测下高压,什么管理芯片啊

电源板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电源管理芯片的测量值报上来

是不是 变压器坏了?

网友:
理论上变压器有坏的可能,实际中,我还没遇到。你先看看你的电源ic工作条件吧,如果都正常,就换个ic

网友:
实际中,我还没遇到。你先看看你的电源ic工作条件吧,如果都正常,就换个ic

网友:
先看看电源IC是什么型号的,再根据型号找图纸修。

网友F:
这个显示器的高压板的三极管易坏你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它要是短路的话电源板有时会保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开关管 没坏  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变压器没电

变压器哪有那么容易坏呀?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是1200ap还是1203p60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哪有那么容易坏呀?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是1200ap还是1203p60呀?

uc3842blbp203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哪有那么容易坏呀?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是1200ap还是1203p60呀?

你看看,这电源板挺特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显示器的高压板的三极管易坏你量一下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它要是短路的话电源板有时会保护的

这个板没有三极管

网友A:
换掉它试试!电源芯片坏容易出这现象!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看看,这电源板挺特殊的

测一下开关管阻值!还有它附近的0.22欧大电阻!看看坏了没有!

网友:
新手的话。遇到明基FP系列的。直接换版吧。构造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后可能会碰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开关管阻值!还有它附近的0.22欧大电阻!看看坏了没有!

我测了  发现开关管的 附近一个电阻通了  是不是换掉?  电阻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掉它试试!电源芯片坏容易出这现象!

哥们  你qq多少?  我想请教请教你?  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测了  发现开关管的 附近一个电阻通了  是不是换掉?  电阻都通用吗?

0.22欧的电阻用二极管档测就是通的!开关管就是那个MOS管阻值咋样?开关管没事儿的话,就换电源芯片吧!3842好找也好买,这次用不上下次还有用的!换了试试呀!

网友:
检查保险 二极管那些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网友D:
引用 网友A:
0.22欧的电阻用二极管档测就是通的!开关管就是那个MOS管阻值咋样?开关管没事儿的话,就换电源芯片吧!3 ...

我测了  开关管的阻值是1   哥们 你QQ多少  咱俩QQ上交流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测了  开关管的阻值是1   哥们 你QQ多少  咱俩QQ上交流交流

开关管三个脚呢!哪个的阻值是1?一次电源保险崩了没有?

网友:
换供电ic。。。。。。。。

网友:
仔细检查下你动过的地方。

网友:
电源管理有可能坏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看看各个脚都正常么~查型号,测脚位~

供电正常,没有波形输出,就直接换芯片~

网友:
还没有修好啊 !!!

网友:
开关管、IC、光耦等都有可能,变压器也有可能,我遇到过两台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