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无丝印无点图维修成功,进误区了。。。

楼主(2014-09-12):
首先感谢饼哥和各同仁对上贴的加分,鄙人备受鼓励。。
开工,接一同行g450,看到la-5081p就头晕,此板无点图,无丝印,上次修它没声音,声卡芯片clk短线,搞的桥拆了找点。。有见他恐惧啊。。。。废话不说了,插适配器如图:

还是正常吧,同行说按开关指示灯亮不开机。。。。按开机键果然电流到0.025的样子,如图:

然后数秒掉电到待机,按开关还是可以加电,如月饼老师常说的,该是缺电压,不是短路保护。那就开测,3v 5v待机有,按开关后,除pl501有1.5v供电其他都没有,大家都知道1.5v是南桥发出的slp_s4或5给ec,ec才发出syson开启的1.5v如图:

那就是说机器已经触发了,南桥工作了的(大家看开始进误区了),那就是说南桥条件也正常了呀。那为什么没开启其他供电呢,于是测slp_s3,ec的第6脚如图:

这个脚电压为0v,这不90是说明南桥得到条件后只开启了slps4或slps5内存供电,没s3?那不是南桥坏了吗?(开始陷坑了),换桥吧,这不是简单问题,打着口哨,速度换桥,然后期待换成RMB.........可惜。。。。。希望破灭了。
故障依然,出汗了,,都报价了。不会又想那声卡,搞两天的。
不急老实测吧。不行从ec开始,acvv,ecrst,32.768,bios波形,当然都有的。

不敢大意了,ec bios都读了,那就南桥待机吧,不就是8+1吗?虽然没图,跑跑线吧,大都在桥附近的。

那个clrp1就是vccrtc的测试点了,下面的并排的电阻就是SM_INTRUDER#,ICH_INTVRMEN,rtcrst,stcrst,和vccrtc都一起了,还有待机3.3 32.768也有了,就差rsmrst,ec的100脚,3.3有了,(又是懒惰的误区)最后PBTN_OUT#,ec1117脚,有跳变,直接进桥了。

这不是都有吗,那为什么,南桥不发slp_s3给ec呢?难道是ec拉低了?跳开ec脚,还是没有?开始翻论坛了,突然眼光一亮,有一同仁和我的情况一样,电流,电压测的都一样,换南桥好了,难道我的桥有问题??。。。。。(中间不说了,大家知道我干啥了)。。。。。。。。。南桥都开启内存供电了呀(又迷这里了),不对,那会不会是ec有读bios后自己就可以开启内存供电,而不用南桥呢,对呀,马上测slps4 s5果然都没有,那是说。我分析的对了。(请月饼老师指正),就是说南桥条件可能是不满足没正常工作,。。。那个条件测的不对呢,再开图。。。

焕然大悟,这个信号没直接到桥,我懒惰的只是测了ec发出了。。马上测q8,3脚0v,短线,不会吧,仁宝,你不能老短线吧,接上。。。

大家和我一起看结果吧。。

总结下:1,测信号要测彻底,2,不是说有内存供电都要slp开启的。3,仁宝好多短线的。。
不对处请大家指正。。。、感觉好的加个分啊。。。有快11点了。。。。
秋天,肝脾胃易虚,大家早睡吧,早睡早起最养生。。

网友: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值得学习

网友A:
在迅维学习一段时间进步不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迅维学习一段时间进步不少啊

加分最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你确定,是Ec发出去开启的,,不是这个芯片开启脚县空了,不触发就有了吧,,

你看下图纸

网友:
   路过  学习了,请问大师suo有的主板信号你记得那清楚,怎么做到的

网友:
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好像用这里不合适啊,就是天天看图听月老师讲课,修机器,不用记就会了

网友:
4和5是一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是不是内存开启信号脚县空了,,而Ec待机也正常,刚好碰到这里,才开启了内存电压,按道理不应该的 ...

我发的图你没细看吧,内存1.5不是ec发出的syson开启的吗?可以可以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说,是不是内存开启信号脚县空了,,而Ec待机也正常,刚好碰到这里,才开启了内存电压,按道理不应该的 ...

这个脚有3.3v

网友C:
我看了3遍才看明白,汗,看来我学艺不精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3遍才看明白,汗,看来我学艺不精啊。。 。

看来我描述有问题啊

网友E:
SM_INTRUDER#,ICH_INTVRMEN请教楼主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SM_INTRUDER#,ICH_INTVRMEN请教楼主这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

3.3V电压 作为南桥的触发的条件。

网友:
我有个HP4431的机我把桥和EC 拆了都有slp_s3也搞死我了,图纸没有元件标号和点位 最后没有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我描述有问题啊

我还是没明白SYSON是EC收到SLP信号有的 还是EC得到触发信号就发出的?或者说这个SYSON是不参与上电时序的?

网友F:
最后是EC已发出了rsmrst,但由于断线南桥没有收到rsmrst信号而无法开机。看得不是十分明白。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G460,这个信号触发后才有,纠结老半天

网友:
楼主理论过硬啊 那些条件怎么找到 去测  我都打不到 那个条件 哎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后是EC已发出了rsmrst,但由于断线南桥没有收到rsmrst信号而无法开机。看得不是十分明白。

是的就是这个

网友:
基础有限 看了一排子  看懂了一个大概  不过LZ的分析思路 和维修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一般情况下,EC内部都是需要收到开关和SLP_SS*#才会发出各路公共点开启信号
而你这个,EC在没有收到SLP_S*#,就收到开关时已经擅自发出SYSON,这个EC真是大胆啊。。。严重BS它一下

维修,最终还是离不开INTEL的标准时序的

网友:
这个修的有点意思。讯维这个培训机器,培训了多少人才啊。。。

网友:
各位没发现楼主写的乱糟糟的?

网友:
这个板贴橡胶垫附近很容易腐蚀短线,仔细观察也可以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