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强行关机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4-09-12):
我用的电脑是联想的V450,09年的机型,比较老,一直正常使用,前几天电脑无法关机,我就强行关机,我惊悚的发现强行关机无法关掉(第一次),这种情况下,我就扣了电池,然后它自然就熄火了。过会儿再启动继续使用,到晚上睡觉关机没有再次开机,第二天下班回来以后,开机,发现只有电源指示灯亮,然后散热风扇会上电时吹一下,光驱也能上电,但是显示器无反应,过一会儿电源指示灯也就熄灭了。个人感觉就是主板完全没有上电。重新尝试多次,偶尔可以开机,但是时间信息都丢失,感觉是主板电池那里已经完全掉电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机变的越来越困难,中间尝试过把电池去掉,电源拔掉,开机5次,再只插电源开机,但是无效果。在这里求助各位高手指点,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拆机看一下版号,找图纸,上可调电源,按照不开机的思路去维修,不懂就找饼哥,包教包会

网友:
要用专业的工具测试便知,不然一切猜测也只是可能。

网友:
显卡及周围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也有可能你强行关机损坏了BIOS程序,重刷个BIOS 也可能故障解决

网友:
中间有个一两天貌似能够开机使用了,但是今天又是启动不了,开机后就是电源指示灯在哪里巴巴的等一会儿貌似主板没有任何上电的意思,就断电了。
刷BIOS的话去哪里下载呢?

网友:
找修电脑的或者自已把cpu等买回一个一个地用替换法试必然会找到问题并修好你的机子,当然首要前提是你有时间.

网友:
你不要修了,找专业人士吧,避免故障扩大呀。

网友A:
楼上的专业人士能帮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专业人士能帮忙吗?

人家没看到机怎么帮你,听你这么说人家也只知道大慨修了才知道

网友:
时间信息都丢失?CMOS电池有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