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牛奶大短到插上触摸板关不了机

楼主(2014-09-12):
客户拿来一台G470,说是看电影时候暂停了一下就黑屏了,再也不开机了。
插维修电源一看大短路,快块拔掉,
马上拆开一看,板号仁宝LA6751
触摸板下面一长条白白的进液痕迹。客户说是应该是牛奶进去了,快半月了。
洗洗刷刷完,测PQ302短路了,怪不得会有大短呢,
触摸板下方PU501周围电解多一点,PR507供电限流电阻不通了。测PQ501,PQ502都好着呢。
换了个PU501 8209和PR507  100Ω,上电还是大短,再一量PQ302又坏了,心想仁宝不是有经典的点火回路的吗?仔细一看,啊啊点火回路的原件板上都是空位。怪不得要烧PQ302呢,
再断开PJ505仔细量量电容短路了PC502进水烧了,换好,再无短路。上电,待机电流正常;触发电流一路跳变亮机了。马上装起来吧。
装上客户硬盘,顺利进入系统,装上电池能充电,关机,一切正常。
全装起来外壳,键盘触摸板,电池,硬盘;用电池开机,发现关机到最后屏一直亮,鼠标箭头不能动。
后来测单适配器能正常关机,单电池或适配器加电池都不能关掉。
多试机次后单适配器也关机不正常了。
发现情况了!在试的过程中,拆掉触摸板后用电池能正常关机,可是插上的时候,触摸板是好用的,左右按键都正常不漏电。
插上触摸板关机到最后屏蓝背景中间鼠标箭头不能动了,电流也无跳变了。奇怪的就是这个。
想啊试啊,折腾了好久。搞不好。睡觉去咯
第二天最后搞定完美关机了。
先卖个关子,大家猜猜是啥问题呢?

网友:
在试的过程中,拆掉触摸板后用电池能正常关机,可是插上的时候,触摸板是好用的,左右按键都正常不漏电。
插上触摸板关机到最后屏蓝背景中间鼠标箭头不能动了,电流也无跳变了。奇怪的就是这个。

网友:
笔记本插是SD卡了

网友A:
用U盘进PE,关机正常。那就装个系统呗,一装就都好了正常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U盘进PE,关机正常。那就装个系统呗,一装就都好了正常啦

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   跟触摸板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这么个回事啊。   跟触摸板有什么关系呢?

想不明白啊,所以搞了很久也不想去换系统

网友:
维修当中真的各种奇葩事情都能碰到的  换成我  可能就会想到去换触摸板了

网友:
原来系统也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左右键漏电了

网友:
修电脑就这样,没有一定的规律

网友:
真是奇葩故障!无法解释。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