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正常,没有PG,在没有芯片代换的情况下,改怎么办?

楼主(2014-09-12):
今天修到一台ACER笔记本,广达代工的主板,故障加电掉电,经查是HWPG不正常引起

我一个一个二极管拆到D18时不再掉电,锁定故障点在HWPG_1.5V

测芯片工作条件正常,测PL14正常输出1.5V,测PR114阻值100K正常,而且另外一端为3.23V,但是芯片13脚始终为0v,去掉D18可以开机/把PR114用线直连也可以开机,但是关不了机,问下各位前辈,不用换芯片的情况下怎么可以正常使用,谢谢啦

网友:
没有PG的不好改。

网友:
把这个二极管拆掉就可以了吧

网友:
PR114这个电阻可以找个再换上吗?

网友:
PG应该不短路吧 !

网友:
不会改,感觉没办法改,只能换芯片。

网友:
把这路PG和芯片断掉,然后把这个PG 和其他的PG连在一起哪

网友:
遇到那种电压输出正常 不出PG的换了芯片有的都不好,真心搞不懂

网友:
直接去掉d18就行了啊,关不了机不是这里问题吧

网友:
+15 什压 出来了没?  在3 5v 供电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