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30简单维修一例子

楼主(2014-09-12):
今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E530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把同行打发走以后用可调电源通电发现不触发。于是开始拆机。拆开以后发现主板系统供电周围发霉了一片,凭经验时间还不是很久,于是经过漫长的洗版烤版以后,打各大阻值,发现没有短路,于是通电,发现没有3.5v,查了隔离保护端发现电压出来了,然后顺着图纸慢慢查,当查到系统供电芯片的时候第16脚VIN也没有出来,顺着19脚去查前面的电容发现也没有电压,于是把电容撬开发现20v主公电出来了,心中一阵窃喜心想捡菜了,去料版上面找到换上去以后通电发现还是不触发,于是接着查其他条件,当查到en的时候量到电压只想0.35v,心想en这里经过分压以后这里电压应该是3.几v肯定不正常,于是去查en的电压发现其电压正常,又把同条线上的电容撬掉发现电压还是没出来,心想应该是这个芯片坏掉了,去料版找到这个这个芯片换上以后电流刷刷的跑亮机显示logo心里很开心。由于时间紧迫小弟就没有拍照上图纸,由于小弟比较懒散粗心,帖子中出现错误请不要介意,不喜勿喷。谢谢大家

网友:
EN 开关没出来 换IC 能好嘛!

网友:
芯片的供电和开启没有

网友:
发霉的板子还有个毛病 。。就 是过孔不通 断线

网友:
发帖子的时候最好上点图就好了

网友:
待机芯片坏引起的

网友:
技术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