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捡到钱了呵呵

楼主(2014-09-12):
一华硕主板4秒掉电,查开机排针只有0.75v,果断更换上拉822,收费80

网友:
运气好 啊,在加技术好 啊

网友:
修主板能收到80块啊不错不错

网友:
感谢华硕,感谢822!

网友:
是不是华硕的板才会有这个通病,还是一般板822都会有这个通病?

网友:
请问822是排阻么

网友:
这也太快了吧?!经验很重要

网友:
这么便宜?同行的活吧?

网友A:
这个开机排针只有0.75v也能触发开机吗?

网友B:
能要到这么高的价,要在我们这客户会说:老板,你疯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要到这么高的价,要在我们这客户会说:老板,你疯了吧

这个价格 报给客户的话不高 感觉还有些低了 收个100没问题

网友:
要是拍个照片出来,清楚的标出那822在那里就好了,顺便一起上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要到这么高的价,要在我们这客户会说:老板,你疯了吧

客户提着整机来修,又不是同行提主板来,80很高吗?你应该跟你的客户说:电脑不等于白菜,修台CRT彩电也要几十百把块,电脑总比老彩电值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机排针只有0.75v也能触发开机吗?

开机排针是低电平有效,0.75v就等于按住了开关,插上电源主板自己就触发上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 报给客户的话不高 感觉还有些低了 收个100没问题

开始是谈的100才开始修,但付钱时来了个熟人,说这个是他亲戚,硬是少了20,烦

网友:
零散客户差不多80元。同行就少的可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能要到这么高的价,要在我们这客户会说:老板,你疯了吧

这边大多是同行的生意,昨天有个同行,给他换了5个电容 一个9202,报40,他就非得最多给30,我当着他的面把9202给换回来了

网友:
毛病虽然简单,但是同行的钱不好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边大多是同行的生意,昨天有个同行,给他换了5个电容 一个9202,报40,他就非得最多给30,我当着他的面 ...

同行的活不要马上修,要他放这,不可能用很忙的工作时间做低价维修,要修先报价,他一转手比你赚得多多

网友:
运气好 啊 这边我们报不上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板号和图啊

当时有几个客户在等,很急就没有拍照,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