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页
华硕一主板15秒关机谁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2014-09-12):
怎么回事。 哪个哥们帮忙解决下
华硕

网友:
在论谈里搜一下就有,很多好的实例!

网友:
都没说明主板型号,,,,

网友:
USB口出问题了。根据自己主板的型号在论坛里面找解决方案。。。。

网友:
开机15秒就关机是不是过热了

网友:
是不是有英文提示那种的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了,一般都是USB上问题

网友:
这个是华硕通病了,查一下usb口

网友:
看下报的是什么错,一般是USB报错,我搞过几次这种故障,一般是南桥旁边的一组由472和822的排阻有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
关机前应该有什么提示的,拍个照上传一下

网友:
USB过流检测。。一般都是与USB相关的。

网友:
是不是提示USB 过流了 屏幕是不是提示这样的英文usb device over current status detected!!
system will shut down after 15 seconds.

网友:
USB过流保护 查与之相通的南桥旁的472或82排阻问题

网友:
USB过流保护

网友:
usb电流检测电路坏了

网友:
检查UBS,跳线

网友:
USB过流,一般是南桥旁边有一组USB排阻的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 usb 故障 ,检查usb主板接口

网友:
真是谢谢大家这么多回答。这个板子准备要扔了。回头修下 好了说给大家

网友:
华硕的通病之一。。。。很好搞的。。USB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