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060t显示器.不加电修复一列

楼主(2014-09-13):
同行的,拿来看插上电没有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用可调电源.没有待机电流,开机键上没有电压.一下不知道怎么下手.去网上花十块钱买了个程序..其实估计是没用,不过还是试试看,刷上没用.浪费了十块钱了.想想还是换主控芯片吧.开机键上没电压有可能是这个芯片坏了. 等了两天芯片到了,换上还是一样哦.没有待机电压.这下就麻烦了.要查电路了,怪自己没有先查电路.一查才发现芯片连供电都没有.这板上有两个电感.一个5V一个12V.这两个电压都有.我以为没有问题.仔细查发现后级电压没有过去供给主芯片.最后查到一个类似MOS管的.有进无出.三个脚一个进一个出一接地.不知用什么代换.想想一脚是接地的应该没有什么控制的.直接一根线飞过去.插电,哈哈,有电流了,接上开关一按灯亮起!!接上屏线久违的LG LOGO终于出现了!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开机出现LOGO后.会出像测屏一样不停的变颜色.插上视频线就没问题. 这正常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程序刷了 换个主芯片试试吧

网友:
程序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程序刷了 换个主芯片试试吧

主芯片是换过的

网友B:
主芯片换回原来的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换回原来的那????

没换回来.直接交货了.应该不是主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芯片换回原来的那????

因为能正常显示就交货了.只有拔了视频线才会出现那样情况

网友:
不错 芯片级维修

网友:
小白白路过,多谢分享。(*^__^*) 嘻嘻……

网友:
不错 修好就好

网友:
现在没有电源板了,修起来不顺手~

网友:
后继芯片没供电引起的把

网友:
上次我有个lg的是被雷击的,烧的那个惨啊,连个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现在的没以前好修了

网友:
就是1084坏?

网友:
目前没修过LED的 很好的经验

网友:
变色是,显示器的一个功能,在菜单里设置会好的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这芯片是3.3V供电的,上个317稳压供电

网友:
没有遇到过了

网友:
这个维修真的很经典 , 到现在我LED的显示器没有修过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那个颜色变化 是屏在检测不到驱动板的LVDS 信号时启动自检功能。

网友:
稳压器 坏了 可以直接连吗? 是出3.3V 还是1.8V 的 最好换一个吧

网友C:
那芯片是5V转3V的,你这样直连,时间长了芯片会坏的
吴子贵
有道理.没有可代换的,先这样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芯片是5V转3V的,你这样直连,时间长了芯片会坏的
有道理.没有可代换的,先这样了

网友:
很正常 ,无信号就这样,-----
LOGO后.会出像测屏一样不停的变颜色.插上视频线就没问题.

网友:
三个脚的 那是三端稳压器5V转3.3V给MCU芯片供电的

网友:
芯片级维修,恭喜楼主

网友:
换回原芯片就应该好了,程序问题。

网友:
就该先看看每个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