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acin只有2v,断开pr339,有3v,求助

楼主(2014-09-13):
g470acin只有2v,断开pr339,有3v
d29左边有0.5v,右边0v
ec127脚只有0.5v,这是不是ec内部短路拉低acin啊,是不是要换ec

刷bois后可以开机了,但是拷了一下机后,故障依旧,acin有2.15v了

网友:
翘起EC的脚  看下还拉低吗,不拉低干EC,依旧  就再找吧

网友:
看下还有没有到其他地方啊

网友:
恩,我试试,翘ec,看看怎么样

网友:
拉低了,看后边呗~

网友:
和bois有关系吗,我准备刷下bois看看

网友:
EC 坏可能情比较大。先把EC脚翘起看下。电压多少

网友:
LZ 是不是思路错了。。有的好像 EC 这边低电压  触发的

网友:
上午研究了半天,问题终于找到,bois问题,刷新了bois就好了

网友:
翘起ec127脚后,acin有1v,不翘有0、5v,在pq316处有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