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600 不出显卡核心电

楼主(2014-09-13):
现在是电流跑到0.81  又掉回0.74  各大供电基本正常   就是没有显卡核心供电   诊断卡显示DA   得知PU8是显卡供电芯片   测的1.19.24.22都有5V多  14有19.5V  开机后23有3.3V开启    就是没有输出 15脚没驱动电压     郁闷的是18脚  待机  就有 5V多   开机后  还是5V多

网友:
1脚  更正为17脚

网友:
这4PIN的电压是不是也要测了

网友:
下管保护了,查查后级有无短路吧。。。

网友:
有没有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BIOS坏了也会引起哦

网友:
断电打值  显卡电感 10   4脚  没PG

网友:
现在显卡供电都是最后出来的

网友A:
21 脚 还是 VEF 脚呢

网友:
其他区供电 都出来了   就是显卡供电 不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1 脚 还是 VEF 脚呢

21  3.3     VEF  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1  3.3     VEF  O

VEF 就不正常。。

网友:
跑码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VEF 就不正常。。

那现在要怎么查

网友C:
先换个试试,这芯片不贵

网友:
芯片 换过 一个了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换个试试,这芯片不贵

如果不方便换,用示波器就在开机的瞬间测15脚,看有没有瞬间输出方波,如果没有,芯片肯定有问题,依我看,芯片坏的机率比较大,待机就能有18脚的5V,这不是明显有问题吗?

网友:
好的   在换个试试

网友:
还是 不行啊     大神  求解

网友:
有点奇怪,期待大神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