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70开机掉电 不出0.85V

楼主(2014-09-13):
    接一台Z470的机子, 版号DAOKL6MB8GO。主板无进水,灰尘也不多,现在裸板触发到0.11A掉电。测电感电压发现PL11无0.85V,故障应该是无0.85V引起的掉电.测芯片工作条件都正常,怀疑是芯片有问题,于是用PU6调换PU8,两者型号一样都是OZ8117,代换后还是不出电压。测电感对地阻值64,查图纸发现这个电压是供给CPU的,怀疑CPU有问题,不知大家遇到过没?

网友:
  大师们给给思路

网友A:
什么都没有,难道要用意念画图?

网友:
其他电压出来没有。。0.1A电流应该没有到CPU供电

网友B:
从你说的看,好像跟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大像是CPU坏!

网友C:
广达板子 掉电要示波器

网友:
掉电不好修啊

网友D:
0.11 哪个电压没出就进攻那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说的看,好像跟这个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关系也不大像是CPU坏!

  CPU在其他机子上能点亮  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0.11 哪个电压没出就进攻那里就好了

条件都满足了, 芯片也换了,就是不出来,头大

网友:
查一下外围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有,难道要用意念画图?

  图纸发给你

Z470 989 PCH架构 HM系列.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达板子 掉电要示波器

  没有抓波器啊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E:
HM65的桥嘛 可以刷BIOS 试下

网友F:
cpu电压出来还需要很多条件

网友:
cpu电压是最后出来

网友:
没有到CPU供电

网友:
查查别的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遇到过CPU坏的

网友:
二代的CPU有时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修好了记得分享下啊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E:
HM65的桥嘛 可以刷BIOS 试下

  EC  BIOS 刷过论坛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电压出来还需要很多条件

  是CPU的辅助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cpu电压出来还需要很多条件

  是CPU的辅助电压  不是核心电压

网友A:
我想知道3 5 V 正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3 5 V 正不正常

  用万用表测是正常的,  有示波器测波形最好了。

网友:
怀CPU就换CPU,你应当贴几张图上来,更利于分析

网友:
我刚手里也有一个掉电的问题  不过是G470的     刚好手里还有个一样的主板   不过好像是有问题的   装上这个CPU到上面   也一样是掉电   我怀疑CPU坏了   想办法 找个U试试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