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昂达的790主板,全集成的。浏览器看网页重启。

楼主(2014-09-13):
求助,如题,确定是主板问题,会是桥的问题吗?加焊桥会好吗哦?还是主板上别的地方有问题?
浏览器

网友:
只有看网页重启,怎么会是桥坏呢!

网友:
这个我一起遇到过一次,加独立网卡也不行,那时候技术不行没思路所以没修,我建议上无线网卡

网友:
网卡的问题多点吧

网友:
重装系统看看

网友:
全集成的,就都焊焊吧。

网友:
楼主 我曾经遇到一个 一放电影就重启 最后换电源好了的 你这个可以拆掉主板上的一些外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