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S19A330BW 更新一半断电了。一直提示是最新的程序。

楼主(2014-09-13):
S19A330BW 更新一半断电了。一直提示是最新的程序。 找个程序
更新

网友:
那就离线写,,,

网友:
只有拆机了

网友:
直接换个24c16上去,不写没关系

网友:
像这种情况,你也只能拆机来刷程序了

网友:
兄弟,拆机把芯片取下来刷

网友:
取芯片需要麻烦一些了

网友:
拆机,,刷BIOS吧,, ,

网友:
杯具..拆机重刷吧.

网友:
拆下来用编程器刷把

网友:
拆机刷就好了

网友:
拆芯片刷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