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3a300b有什么通病没!

楼主(2014-09-13):
三星s23a300b通电,电流在0.1A左右,开始显示无信号,后无显示!电源指示灯一直亮着!MCU的问题吗!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刷刷程序就好了。三星显示器都这样的!

网友:
都是刷程序好的,对应屏号

网友:
这个修显示器的都知道啊 刷个程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