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 V5.0 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4-09-13):
这主机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可是现在这个5.0BIOS网上找不到了,不知道要怎么下手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吗?

网友:
应该说是主板不跑码吧?可参考楼上进行 测量。

网友:
看下CPU风扇转吗,前提得供电正常,不转的话,刷下BIOS

网友:
82801gb比较爱坏啊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如果确定是bois问题又找不到,那就买一个换上…

网友:
有PCIRST#,CPURST#正常吗?

网友:
我个备份的昂达G31V5.0  测试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