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操作上的问题!

楼主(2014-09-13):
一个客户电脑上安有office2003。在桌面上右键—新建里面没有Word这些,只能先打开Word在保存到桌面上。请问下怎么可以直接新建,不需要先打开office

网友:
百度的

选择“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单击 “HKEY_CLASSES_ROOT”旁边的“+”号,可以看到左边窗口中有一排文件夹,都是以Windows中应用程序建立的文件的后缀名命名的(如.doc、.xls和.html等)。找出您要增加到“新建”菜单中的文件类型的后缀名,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建”*“主键”(在注册表中,每个文件夹都是一个主键),将新的主键取名为“ShellNew”。选取新建的主键,在右边视窗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选择“新增”*“字符串值”。如果您使用的文件类型,其程序预设为在启动时打开空白文件,就将新字符串名称设定为“NullFile”; 如果您使用的文件类型,其程序在启动时不会自动打开空白文件的话,请将新字符串名称设定为“FileName”。双击“FileName”字符串图标(或选中后按Enter键),在“编辑字符串”对话框的“键值”文本框中输入文件类型范本的完整路径及名称。然后按确定,退出注册表编辑器。您可以立刻在“新建”菜单的文件列表中看到所做的修改。

----以下是一个范例,要在桌面上或在文件夹中按右键建立新的Outlook Express 邮件。启动Outlook Express,选择“文件”*“新建”*“邮件”,再加入要放在邮件中的文字,然后选取“文件”*“另存为”,将邮件以“blank”的名称保存在\\Windows\\ShellNew文件夹中,Outlook Express 会自动为邮件加上.eml扩展名。接下来,依照前面的说明启动注册表编辑器,在HKEY_CLASSES_ROOT中找出.eml的文件夹,建立“ShellNew”主键,在此主键中新建一个字符串值,并将其名称设定为“FileName”。双击“FileName”字符串,在“编辑字符串”对话框的“键值”文本框中输入“C:\\Windows\\ShellNew\\blank.eml”(您可以自行设定路径和名称)。按下“确定”按钮,退出注册表编辑器即可。此时,您可以在桌面上按鼠标右键,选择“新建”*“Outlook Express Mail Message”(如附图所示)。桌面上就会出现一个新邮件图标,输入新邮件文件的名称并按下Enter键。双击新邮件的图标,输入邮件内容,完成之后,按下“发送”按钮即可。这一方法可用来建立电子邮件,并将邮件副本保存在Outlook Express(或其他类似的邮件程序)之外。

二、删除菜单项目
----有许多种方法可以删除“新建”菜单中的文件类型列表,以下是3种方法。
----1.删除您不使用的程序的文件类型,最好是卸载整个应用程序。可以利用“控制面板”中的“添加/删除程序”功能。此操作同时会将“新建”菜单的文件列表中的相应项目删除。
----2.如果您自行卸载软件后,该文件类型的菜单选项仍然存在,请进入资源管理器选择“查看”*“文件夹选项”,单击“文件类型”选项卡,选取您不再使用的文件类型,单击“删除”按钮,确认删除。如此可将文件类型从关联文件菜单、注册表以及“新建”菜单中删除。
----3.如果您需要保留与文件类型相关的应用程序,只想删除“新建”菜单中的图标,请按前面说明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单击“HKEY_CLASSES_ROOT”前的“+”号,找出含有您要删除的文件类型的扩展名的文件夹,单击旁边的“+”号。在左边的树状图中,选取正确扩展名下的“ShellNew”文件夹。此时,您可以制作一个此注册表分支的备份,以便您恢复原有的设置(选择“注册表”*“导出注册表文件”,指定文件名称及保存的位置,“导出范围”项目中必须选中“选择的分支”,然后单击“保存”)。在右边窗口中选取“NullFile”或“FileName”,按下Delete键,然后按Enter键。如果您希望将此项目恢复到功能表中,请找到您导出的.reg文件,双击将其恢复到注册表中。

网友:
可以编辑右键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