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不触发。

楼主(2014-09-13):
这机器用适配器接开关没有一点反应。用电池开机闪一下就没有反应。待机3 5V都正常。开关也有3.3V不知道是那里问题助。
不触发

网友:
IO有问题????BIOS刷刷更健康!!!!后继有微短路????可能太多了吧。。。

网友:
联想芯片腐烛引起的,你仔看看联想芯片有没有进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