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神奇的CQ42掉电自己好了为什么??

楼主(2014-09-13):
CQ42 接到手 三下五除二拆开 裸板上电 0.5左右直接掉电 掉电后也可以再次触发  第一步 BIOS放电 无果。。。。第二步 测量各个关键点开机瞬间电压 都有。。。。。第三步  刷BIOS   伊人如旧。。。。。第四步  换CPU 亮了。。。。我  日 难道是CPU坏了?? 开关了十几次 都是正常的了。。然后我又把原来那颗I3 350的再上上去点  还是好的了。。*脏话* 这是为什么???等于说是重新上了一下CPU就好了??这是为什么 有大神解释一下不??现在一直用可调电源外接显示器在测试 重新开关也开关了不下50次 都正常了 !我就是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UUUUU没装好吧

网友:
U可能没接触到把

网友:
U没有扭紧。

网友:
真是意外的奇迹

网友:
是内存没装好吧。。。。

网友:
这种情况  返修率很高.. 好好测试吧

网友:
返修那是分分钟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