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70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13):
板号:DAKL5MB16H0
(小白才开始学维修,无可调电源等工具)
表现为: 按开关键无反应(用万用表检查按键正常),按联想的一键恢复键可以开机,显示3秒左右自动关机了
按论坛里的添加330 pc263电容 无效果!
请问该如何检查啊 可能是哪的问题?
掉电

网友:
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开关键不管用,先刷个BIOS

网友:
你这蛋疼啊,基本工具都没有怎么弄

网友:
补充问个问题: bios问题会导致开关键无用吗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今天接了一个机器也是这样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掉电压?描述清楚些。

网友:
啥都没有,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