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有哪位大侠知道宏基X193W的屏型号

楼主(2014-09-13):
有哪位大侠知道宏基X193W的屏型号

网友A:
或者是HT190WG1-600这个屏 哪个牌子的能通用

网友B:
屏有不通用吗?我从来都是大小一样就可以换上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有不通用吗?我从来都是大小一样就可以换上去

哦 谢谢  我有个19的就换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  我有个19的就换不上

再重写一遍程序呀。

网友:
看看这个是宏基程序。

Acer X193W_RTD2120L RTD2525LH_板号4H.OK601.A01.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或者是HT190WG1-600这个屏 哪个牌子的能通用

一般通用率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谢谢  我有个19的就换不上

这个我是真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