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唯冠显示器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4-09-13):
唯冠显示器时亮时不亮,大概显示30秒就没显示了,过不了多久又显示了,显示时,电源指示为常亮,没显示时,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正常时量高压的开启信号为2.86V,调整脚为0V,不显示是,开启信号为0V,调整脚的电压在1V-3V多之间跳变,请问各位师傅,我直接把白线调整剪掉,不知道可以吗,另外这个应重点检查哪个部分?

网友A:
驱动板主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主芯片是什么型号啊

mlb3lk v1.6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换VGA口处三极管

网友:
vga接口处的是二极管,不是三极管。
楼主的问题,如果是用了一点时间后就出现指示灯闪烁,没有人为的碰到vga线。在不显示时,量行场信号是否正常进入芯片。如果进入了,还是不显示,可尝试刷个程序一试。如果还不行,就要换芯片直到最后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