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开机有时不显

楼主(2014-09-13):
华硕K42JR 更换过南桥用几天后又反回来.....   重新更换南又用几天  能开机起来时一点也没问题.....就是有时候开机了不显示    请大家告诉一下 这个机器更换了南桥之后还要搞拿里      BIOS是刷了 解决风扇强转的

网友A:
楼主之前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换南桥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前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换南桥呢?

不出独显供电...换了就出来了

网友:
我这里还有一太没维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之前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换南桥呢?

反正就是返修.....两台都返修了 ....一台就是显卡坏了      更换后好了用了半个多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独显供电...换了就出来了

是不是没找到真正的病因呢?这个K42J不是有什么通病来着吗?

网友:
现在手上也又一台,键盘灯可以亮,就是不显示,BIOS刷了好多个,也怀疑是显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