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1839 平板不充电

楼主(2014-09-13):
图纸连接: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53839

这个平板搞了好几天,搞不定,插充电器没有+3VALW +5VALW  插充电器不上电池 不能开机,
插入电池可以开机,开机后+3VALW +5VALW都出来了。

现求分析。
充电芯片 ISL9519HRTZ-T
量2脚  12.7V    14脚  0.5V
14号脚对地阻值546
3号脚3.32V
4号脚4.82V
27,28号脚都有12V
17,18号脚连通

PQ4  123脚  3.8V   5脚  13V

ISL9519HRTZ-T 芯片换了。ACIN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求高手,求包养,是不是EC有问题,还是哪里坏了。

网友:
换EC试试吧。

网友:
没有检测到适配器吧?

网友:
插入适配器,显示正在充电,10秒后提示请插入适配器。

网友:
求高手给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