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SPD3.3v没有

楼主(2014-09-13):
      可以直接飞仙吗

网友:
打阻值 不短路可以飞线

网友:
呵呵,飞个3.3V的信号线应该能解决吧

网友:
可以飞线.........

网友:
可以的,我今天就修了这样问题的,我的是板后面的线路烧断了。

网友:
主板的线路应该有烧断的地方仔细看看

网友:
没有短路,非线看看 啊

网友:
我一般直接飞线

网友:
可以飞线。先飞了再说

网友:
得先确定其他的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能飞线

网友:
直接从电源3.3v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