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自动上电0.5掉电

楼主(2014-09-13):
今天接到这个机器就觉得触头。ThinkPad的本向来不好修。之前客户说时开机时不开机,可是到我手上的时候就是裸板自动上电到0.5A瞬间掉电到待机。这很明显是后极有短路保护的现象。
扒开绝缘胶纸,看着满板子的电路就头疼。无奈看看论坛里是否有经验。有说上电到0.24是BIOS问题的,有说HDMI口附近小电容短路的。没辙了,慢慢量吧。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测量,在无线网卡插槽附近有个一毫米都不到的小电容短路。
这个算经验么?不知道。不过可以给大家一个思路。上电到0.5A左右瞬间保护到0.01待机的,应该是后极最小的电容短路造成。

网友:
很想知道你修好了没有,去掉电容就好了吗?

网友:
换一个电容 ,,,不好找,,

网友:
那种小电容 要是短路基本是很难查出来

网友:
烧不出来吗?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修过,开机掉电保护的,很多是小电容作怪

网友:
这种情况我就、第一次见到!

网友:
缺电也有可能

网友:
很想知道楼主在一个小时的时间找到坏的电容有没有不耐烦,那么小发烫也不好觉察。楼主是用表一个一个地大面积搜索?

网友:
上电时序不对也会掉电吧

网友:
我比较想知道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那么小的电容你也找得到啊,楼主你还是厉害的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修好了吗 我也有有一台 在修

网友:
我也在修 这个现象的机器。还在找问题

网友:
还真的是 不好找。

网友:
这种问题反而是不太好修的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