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助:DELL 4416S 无待机

楼主(2014-09-13):
DELL 4416S
版号:6050A2252301-MB-A0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呢?格式jpg ,才530k  、、、、、

高手不吝赐教,  新手没思路。  待机0.02 、3v.5v  都没有。

Q1009 不是低电平导通吗? 怎么才能低电平呢?
附上图纸 点位图 dell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dell  有4416S 这机器????

网友:
是惠普的机器吧???建议更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换个HP 的 DC头试试.

网友:
高手,请问你是hp的还是dell的?

网友:
HP 的。 手里还一个DELL  弄混了。

网友:
是有待机不触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