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T 不开机求帮助求

楼主(2014-09-13):
GA-G41MT-S2PT
故障:开机第一次跑到C100,自动重启在开,又跑到DDCC挡住,过7秒左右复位灯亮。
经过我初步的测量,跑到DDCC的时候各供电正常,无CPU供电。
CPU供电在我开机的第一秒的时候我取测量,有1.5V的供电,之后跑到DDCC就消失了。
内存无复位,我开始以为是CPU供电导致的。
更换了CPU供电芯片之后问题依旧。
请问像这种故障我们该从哪里下手了?

网友:
上U假负载,测试U供电以及MOS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