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自动开机0.8-0.7 起不来 啥问题啊

楼主(2014-09-13):
V460 自动开机0.8-0.7 起不来 啥问题啊 待电0.006 按键可以关机 开机直接跳到0.8A 电感L17 L16 3V 5v都有的 难道是CPU 没工作 0.8CPU 应该工作了吧 是内存没过么?但是内存电感有电啊 什么问题?指教下
cpu

网友:
CPU供电问题,

网友:
自动开机,你装BIOS电池没,电流0.7-0.8的话,你先查一下各个电感的供电。

网友:
我的也是掉电,你修好了没》?
‘

网友:
我晕,你修电脑都是靠猜的吗?有没有工作去测啊 ~!

网友:
你可以拆了内存在上电,看电流是多少,如果还是0.8A,那就是没过内存,按上电步骤,是没过内存,你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CPU 供电试试

网友:
内存边电感有1.5V啊 内存是好的

网友:
CPU 边上的L23 L24 电感没电 CPU 不供电啊

网友:
开机时序你要掌握,不然猜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