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确认一下,笔记本开关无反应,bios程序坏了有关系吗

楼主(2014-09-13):
新手,想知道 开关不触发,刷BIOS有可能好吗

网友:
大神们,给个回答啊

网友:
当然有啊

网友:
BIOS参与出发的有可能好

网友: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bios 程序坏了引起不开机,,太多了

网友:
那要看bios管不管ec程序了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呀

网友:
开关不反应?是说不触发吧?有可能啊,首先你先确定你开关坏了没?

网友:
有部分主板EC开机调用BIOS程序,损坏会造成不触发,区别对待。

网友:
要看BIOS有没有参与触发,如果有就可以先刷BIOS试试

网友:
g开关有3。3吗?有待机吗?

网友:
有些bios参与开机吧

网友:
。。你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
如果是新机器  非常有可能

网友:
不开机和很多电路有关系的
先看看3.3和5V电压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