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网卡驱不上,什么问题

楼主(2014-09-13):
怎么办呀,有高手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下个集成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试试!或者换个系统!实在不行有可能板载网卡芯片有问题了!插个独立的8139网卡得了!

网友:
去主板官网 下载

网友:
可能是网卡芯片不好,换个试试看!!

网友:
直接加独立网卡得了

网友:
在BIOS里面刷新下BIOS有些就可以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一试吧

网友:
看看MAC地址对不对

网友:
驱动精灵安装驱动

网友:
网卡芯片不好,

网友:
网卡的工作条件
一;工作电压
二;网卡晶振,25MHZ的时钟
三;网卡与南桥的连接必须正常(主要检查电阻)
四;网卡发出LAN_CLK时钟信号给南桥
五;南桥发出给网卡的复位信号
六;补偿电阻
七;南桥网卡模块的工作电压
如果都正常   就加独立网卡吧

网友:
换个独立的吧    有可能驱动问题  系统问题  bios问题  主板问题 (网卡,复位,时钟,供电,大数据线)

网友:
bios刷了就好

网友:
网卡芯片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个独立的吧

网友:
加个独立不贵 二十块左右

网友:
有可能网卡芯片坏了,在BIOS屏蔽掉,加个独立的看能不能装上

网友:
看下设备管理器里边有没有抓到网卡,没抓到就是网卡硬件的问题,抓到了看看MAC有没有,还不行,就是你驱动有问题了吧

网友:
芯片  烧了吧  换芯片吧

网友:
先加人USB网卡,能上网之后,再下个驱动精灵,让它来找最合适的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