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一个POS机121LCD的屏,主板不上电,我换了个通用主板,好像分辨率不对,怎么办

楼主(2014-09-13):
一个POS机121LCD的屏,主板不上电,我换了个通用主板,好像分辨率不对,怎么办

网友A:
你这个显示完了的吧 跟分辨率 没关系吧  看看屏线 那些接触好了没

网友:
刷驱动板程序没有的哟

网友A:
他板子不是换了 那跟程序没关系吧  怎么看都像屏坏了

网友B: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啊 看颜色不对是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显示完了的吧 跟分辨率 没关系吧  看看屏线 那些接触好了没

跳线改了就清楚了,就是显示两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屏线接触不好啊 看颜色不对是 换个屏线试试

跳线改了就清楚了,就是显示两个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板子不是换了 那跟程序没关系吧  怎么看都像屏坏了

跳线改了就清楚了,就是显示两个屏

网友:
跳线可能不对,要不然可以找个可以刷程序的板

网友C:
你这个屏的资料是  12.1寸  分辨率 800*600  单6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屏的资料是  12.1寸  分辨率 800*600  单6位

我就是这么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