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电源磁性5针接口定义,直接接直流稳压表可行吗?

楼主(2014-09-13):
苹果电源磁性5针接口定义,地 主供电 检测 主供电 地   直接主电源和地接直流稳压表可行吗?我接了不开机,手上又没有苹果电源,新发回来的主板不知道是主板的问题,还是电源或者哪里的问题,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是新款的吗?新款的是不好使的

网友:
老款的,18.5V 4.6A 的

网友:
来人啊,指点下啊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 但必须要用85瓦的电源线

网友:
可以用可调电源 但必须要用85瓦的电源线,就是我必须使用苹果的5针线才能好使吗?

网友:
可以用电流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