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楼主(2014-09-13):
    才刚开始入手电脑维修这行,昨天遇到一个用户,开机能点亮,然后1分钟的样子就关机,然后在开就不行了,CPU风扇转一下子就不转.   主板型号是:GA-H61M-DS2
    于是就换了一个新电源检查,还是不行,然后把使用替换法,最终得出结论是主板问题,但是小弟不才,看不懂到底是那里出了问题,是不是CPU供电的4个针脚出了问题,供电不足?
    我看了主板上的电容都是正常无鼓包痕迹,小弟请教各位维修高手 这主板是那里出了问题,我对主板还不是很了解,谢谢了..

网友:
先买本书看看吧,供电问题、时钟问题,芯片短路等都有可能出现你说的那种现象

网友A:
问题已经检查出来了,   开始检查4个针脚,没有插,问题还是依旧,然后撇了眼CPU,发现CPU表面的硅胶已经旱干,然后打上硅胶,然后在点,发现CPU风扇没有停下的痕迹,插上VGA线,屏幕点亮.

网友:
超级无敌人品帝啊,捡到这么大个死鱼

网友:
cpu 发热高了 自动保护当然断电啦

网友:
兄弟刚入行的??
慢慢积累经验吧!

网友:
兄弟, 捡个大便宜啊,

网友:
cpu热保护

网友:
硅胶干了也会这样,学习了

网友:
应该查供电

网友:
换个cpu试试amd的cpu好坏

网友:
你为什么先不考虑修是CPU℃高自动保护或者是有短路自动保护呢?

网友:
VCORE短路了

网友:
可能是cpu供电的木一个场馆坏了

网友:
哈哈,大神,这个问题应该道先换硅胶好不好

网友:
话说楼主用替换法来确定是主板问题的时候应该也有换CPU试吧,就没有发现温度超高的问题吗?不过人品真是爆发哎!

网友:
正常正常,慢慢就明白老

网友:
多在基地潜水看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经检查出来了,   开始检查4个针脚,没有插,问题还是依旧,然后撇了眼CPU,发现CPU表面的硅胶已经 ...

我去  这都行  我也遇到一块这样的,就是没想到这个

网友:
一点不懂,只能先看教材了,不然的话,这样也不好说呀,说了你也操作不了呀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温度高了

网友:
真是人品大暴发呀,好好学习吧

网友:
哥们,都是从这一点点儿过来的,只是想不到这样也能开店修板吗?

网友:
插个诊断卡 过热应该也能跑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