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楼主(2014-09-13):
版号6050A2216301-MB-A02  集显主板

板子故障是有CPU复位1.05v  用示波器 测系统总线 有一下波波。 就是不亮

开机电流0.6A 左右 BIOS 刷过, 电源管理 芯片 加焊过。北桥也加焊过..求助  是不是这个主板有通病

网友A:
内存没检测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检测到啊?

系统总线 都有  一下 波波。  到内存了。

网友B:
注意一下网卡,没问题就换南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网卡,没问题就换南桥吧

网卡 25M 也有..

网友:
感觉内存没有过去

网友:
内存的 电压都正常 !!BIOS 刷过 北桥 换过。你说 咋办

网友C:
会不会CPU哪组缺相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CPU哪组缺相呢

CPU供电 两个 电感 都是 0.91V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 两个 电感 都是 0.91V

现在好了没有,那你换一下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好了没有,那你换一下屏看看,

屏换过了。不行

网友:
迅维会员,有照顾,

网友:
你是灌水 你知道吗??

网友:
你也是灌水 你知道不。。回复点有用的话 好吗??

网友C:
换个桥吧,我也没辙了,哈哈,我也学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个桥吧,我也没辙了,哈哈,我也学习啊

为什么 要换桥 。。换 北桥 还是 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 要换桥 。。换 北桥 还是 南桥。

屏的数据线查了吗,屏供电有没有,屏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数据线查了吗,屏供电有没有,屏线是不是好的,

外接应该正常吧!! 外接 都不行。内存 读不过去 应该是的

网友:
加焊一下显存吧,有没有这个胆量,

网友:
不知您是否修好了,我也曾经修过这个型号的,记得是加焊无效后,换了个北桥OK了, 集成的北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奇怪,按理来说应当好了呀,同求解,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学习了增加经验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我这也有着一板子,感觉像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2014-10-14):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SMBUS没抓到,刷了BIOS 丛植南北桥都还是一样 ,对了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一下只能说有读内存的动作。怒刷个BIOS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