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 待机0.063正常吗?(麻烦版主删除这个帖子吧 看见一大堆灌水的 头都疼)

楼主(2014-09-13):
B460 待机0.063正常吗? 3V 5V待机正常不跳变  电流在0.063-0.3跳变个不停 跳的同时按键LED灯一闪 桥供电1.05v也在跳动

这板子修好多天了头都晕了没思路了求指导!

最新情况:上CPU 内存 屏 已经OK!顺利点亮!
但是上U和内存后待机变成0.1(肯定偏大了估计有微短路 但是正常触发亮机!我是继续修微短呢还是装机呢纠结啊)

麻烦版主删除这个帖子吧 看见一大堆灌水的 头都疼

应发帖者要求删除 暂时关闭了 希望所有会员不要灌水
既然是 待机高 建议查下哪里的问题 返修了更麻烦
                            --天意

网友A:
一个一个测下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测下电压。。

测哪个电压?

网友B:
看电流是自动加电了,桥供电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是自动加电了,桥供电有短路?

我草! 上CPU 内存 屏 已经OK!

网友C:
待机不正常的,这个机器BIOS问题多

网友D:
刷  Bios                 Bios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不正常的,这个机器BIOS问题多

BIOS不正常会造成待机偏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  Bios                 Bios程序

BIOS不正常会造成待机偏高吗?我换过桥和EC 刷哪个程序?

网友E:
待机电流也只是个参考,低一点当然好,但是,稍微高一点,只要能正常亮机,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待机电流也只是个参考,低一点当然好,但是,稍微高一点,只要能正常亮机,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1不叫  稍微高一点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cpu供电还有问题,装起来一会就烫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是3V 5V 后级电压待机时先出来了

网友:
有3,5v吗,

网友:
CPU 上管击穿  可能会引起掉电死机 等问题

网友:
这个待机这么高不是短就是电压早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