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修过的戴尔电源,副开关管C3979坏,有什么型号可代换

楼主(2014-09-13):
如题,一戴尔HP-350SNF老式电源,发现副开关管曾被别人换过,换上的是C3979开关管,网上搜索这型号都基本没资料,有什么可以代替的吗?主开关管是一对C4242管,这对管也很差

网友A:
如果不是场效应电路,通常用C5027代换就行。主开关管不想用C4242,也可用13007代换,加速电容换50V10UF

网友:
C3866、BUT11AF都可以代换辅助电源开关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场效应电路,通常用C5027代换就行。主开关管不想用C4242,也可用13007代换,加速电容换50V10UF

如果是场效应管可用什么管代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场效应管可用什么管代替?

一般用2N60就行了

网友:
2SC3979        VCBO        900V        ICM3A        PMAX  40W
2SC3979A                    1000                        3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