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短路烧鸡法之我见:(无私奉献,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2014-09-13):
新手的短路烧鸡法之我见:(无私奉献,欢迎批评指正)
在烧机之前先观察,火眼金睛可以解决很多问题。有进水的可以先标记或拍照后再清洗烘干,目的是记住原来进水的位置,免得清洗后忘了原来哪里进水。有桥、网卡或声卡芯片外观不良的,尤其是网卡芯片,有突起或发黑,发黄都可能已坏,可以先取下。小电容外观不良的可先取下测量。
    烘干可以利用BGA的余热,不必买烘干设备。
一、公共点短路
短路测量:万用表打阻值或看电流
1. 公共点对地0 二极管值,可用欧姆档测,3欧以下可以认为对地为零)
此种情况,要慎用烧鸡法。有时烧不出不要硬烧,再想其它办法,以防电路板烧坏。本人的方法是一定要限制好电压和电流,电压要从小电压开始,从零可以慢慢往上调,一般到5伏左右,电流到1A有就会有地方发烫,可以摸(手背较敏感),也可以上焊膏观察。如果效果不明显,升高一点电压,电流增加一些。
一般是电容短路居多。如PWM上管,PWM芯片的电容。进水机板子的电容损坏比较无规律。
黄老师教导的另类烧鸡:(本人新手,不推荐此种方法,带电操作容易出意外,或人为搞出其它故障)另类烧鸡具体步骤: 插上可调电源,电压调到19伏,限流设定在500mA左右。上电后显示过流,电压降为1伏左右。拿起风枪和镊子,一个一个拆可疑元件(如电容),拆到哪个恢复正常,表明刚才拆的元件坏。把拆下的元件量一下,测量正常的装回去。
2.公共点对地 3-30欧。
一般是MOS上管击穿。下管和芯片击穿的也有,电容的也有。芯片不良也有。这种短路会发烫。本人的办法还是从小电压慢慢上调。同第一种方法。
黄老师的办法:在所有连公共点的MOS管上刷焊膏(不要多),电流设到0.8-1A,通电看哪个先溶化,将之去掉,恢复正常,说明它坏,可更换。
注意5A直接烧会烧断MOS管,不短路了,反而不好查。
3. 公共点对地30-100欧左右
   此时可以断开3\5伏后端(本人一般断开隔离点或撬起电感测量电感前级还是后级短路,顺便测量一下电感滤波电容的好坏)
   若前级短路,重点放在待机芯片周围,包括MOS管。本人实地第一块35伏板子维修,TPS51120坏,5V电感前端30-40
若后级短路,看是3V短还是5V短。逐个将S0转换的管子拆掉看看。断开S0电还短,表明与S0电无关,修待机电即可。修35伏待机就不用多说了,实地学员的重头戏。
如果与后级有关,本人一般是如下方法:
3V短路,调节电压不要超过3伏。焊在3V小电容的一端和地
5V短路,调节电压不要超过5伏。焊在5V小电容的一端和地
还是慢慢从零提高电压。
网上帖子摘录:
1:要调整限流,可以先限流1A之内,如果没烧出来,可以适当提高限流。烧鸡电压不能超过所烧位置的电压,比如你烧的位置是3V,那么你烧鸡所用电压就不能超过3V, 烧鸡位置正常是5V电压,就不能超过5V……以此类推!

刚才就是一烧机大法把HM65误杀了,后来发现是网卡坏,微短路。坏的网卡烧得不发热桥还热得很
碰上过3.3大短,烧后极,把桥烧坏了。 个人感觉如果滤波电容坏了,烧机还是很好用,但是后级芯片短路的后就有风险了
DELL 很多机子 主供电短路 我都这么烧  每次很快就解决
。。。。。。。。。。。
同志们,有用的就加点分吧!!

网友A:
呵呵,我很少用烧鸡大法,我一般用表来,对地大短,表一定在叫,我拆到表不叫为止,月饼老师说他拆电容,一拆都是五个,有时一大片.带电工作危险,还是用表安全......你们说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很少用烧鸡大法,我一般用表来,对地大短,表一定在叫,我拆到表不叫为止,月饼老师说他拆电容,一拆都是 ...

嗯,学习了,又学一个新招。哈哈。 可是有时拆的实在是多啊。焊上的电容难看呀,哈哈

网友(2016-02-28):
引用 网友B:
嗯,学习了,又学一个新招。哈哈。 可是有时拆的实在是多啊。焊上的电容难看呀,哈哈

电容坏烧鸡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