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列目录拷不出东西的硬盘怎么修复,我的电影啊! 底层数据读取错误率 失败

楼主(2014-09-13):
一块自用西数2TB绿盘,型号WD20EARS-00MVWB0,装得满满的电影,用了快4年。一直爱护有加,没有摔过。前两天突然发现电影看不了了,折腾度娘一晚,还是没有搞懂该怎么抢救我的电影……,请各位帮我看看,给点思路,多谢了!

现在的情况是:开机提示smart出错,要备份数据之类的;进系统后能认出这块硬盘,也能列出目录,就是比较慢;但无法复制,速度为0。最好是能把电影拷出来,毕竟有些可能下不到了。

HD Tune报 “01 底层数据读取错误率” 失败,05、C4、C5都警告了,惨!smart数据没复位过,通电时间1714小时。

MHDD开Remap模式,好多的感叹号,速度实在慢得不行,等了一小时中止了。因为担心擦除模式会破坏数据,没试。

请教各位,怎样才能拷得出电影呢?拷出来后怎么修复硬盘?

网友:
你盘子物理坏道损坏了太多了,

网友A:
仅仅坏道多的话,是不是我挂着一晚上让它扫,有可能修复?

网友:
盘没听到异响,用手碰下感觉得到硬盘在转。

网友:
各位修盘经验丰富,帮我看看还有办法不?

网友A:
看了两天论坛,对于我这样的水平,想拷出电影的话,是不是得先MHDD扫一遍,WDR清smart,不行的话只有放弃了?

网友A:
各位给点思路给个方向,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多谢各位!至少我知道这硬盘是坏得比较严重了。自己再摆弄摆弄,不行就拿来垫桌子,

网友:
坏道很多,需要专业工具 UDMA等。
用REMAP也会破坏数据的,就一些电影,不要也无所谓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各位!至少我知道这硬盘是坏得比较严重了。自己再摆弄摆弄,不行就拿来垫桌子,

有专业设备的话,大多数据都能恢复。如果垫桌子的话,有点可惜,我50元回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给点思路给个方向,我再研究研究

不管什么思路,都需要设备,业余人士来说,都缺少专业设备UDMA 或者 MRT  DFL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两天论坛,对于我这样的水平,想拷出电影的话,是不是得先MHDD扫一遍,WDR清smart,不行的话只有放弃了 ...

不用扫描了,越扫描,坏的越严重,清SMART表可以操作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仅仅坏道多的话,是不是我挂着一晚上让它扫,有可能修复?

只能越弄越坏,要保护数据的话,就不要再乱操作,用UDMA直接提取或者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越弄越坏,要保护数据的话,就不要再乱操作,用UDMA直接提取或者镜像。

好的,多谢罗工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专业设备的话,大多数据都能恢复。如果垫桌子的话,有点可惜,我50元回收了。

突发奇想:你帮我拷电影到网盘上,这硬盘给你?或者你那正好有闲置2TB的二手硬盘……反正我就算再下电影也得买个硬盘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发奇想:你帮我拷电影到网盘上,这硬盘给你?或者你那正好有闲置2TB的二手硬盘……反正我就算再下电影 ...

2T的硬盘,拷数据的时间非常长,放网络上,那要到猴年马月了。

网友:
楼主, 慢慢搞, 我觉得罗工的建议可行

网友:
亲,岛国电影吗?嘿嘿。加油。

网友:
不太懂硬盘。过来了解下, O(∩_∩)O谢谢

网友:
没什么重要的数据就算了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电影,那就放弃吧

网友(2014-10-17):
新手报到,学习中,谢谢大家的精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