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1S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4-09-13):
HP 4311S 开机电流只有0.82 没插内存也是0.82 怎么回事? 求大神帮帮忙。
不显示

网友:
CPU坏了,或者北桥

网友:
北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肯定就没过内存嘛。。。。。。查供电啊

网友:
查各电压

网友:
没过内存,先刷一下BIOS试一下

网友:
北桥吧。换个CPU先

网友:
北桥的问题啊